楼主(2014-01-23):
给你一个项目,你是一名DCS工程师,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向来说,从开始到结束,全过程流程是什么?不同时间段做那些具体工作?请大侠指导。

网友A:
首先接到项目后要了解控制系统所需要的点数,模拟量输入的点数,什么样的模拟量输入,模拟量的输出点数,什么样的模拟量输出,开关量的点数,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根据输入输出点的性质,选择所需要的卡件,定制DCS系统,安装控制柜,接线做组态,进行调试。

网友B:
题目有点大,只看过某院的全套设计图纸,有点复杂。

网友C:
先把工艺流程搞出来,否则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首先接到项目后要了解控制系统所需要的点数,模拟量输入的点数,什么样的模拟量输入,模拟量的输出点数,什么样的模拟量输出,开关量的点数,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根据输入输出点的性质,选择所需要的卡件,定制DCS系统,安装控制柜,接线做组态,进行调试。
学习中!

网友E:
楼主方便的话可以留个联系方式  QQ or TEL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方便的话可以留个联系方式  QQ or TEL

网友E:
回复 网友C:
方便的话可以留个联系方式  QQ or TEL

网友F:
呵呵,DCS项目不是随随便便一个大纲,一本书就能搞定的吧。
上有项目经理,下有组装,布线,施工,调试,客户项目的联络对接专员。
其实说白了,管理与沟通和技术都是很重要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楼上哥们是干嘛的呢?

网友G(2014-11-30):
从硬件设计,到组态,再到调试投运,我是一条龙服务

网友H(2015-04-03):
有没有联系方式我山东滕州于洪江15391387291

网友I:
回复 网友A:
如您所说,清楚各种模拟量点数,数字量点数,以及各个安全栅,隔离栅,卡件等的一系列参数校对,

你在项目开始的时候,开工会的时候,服务方会按照你们的工艺要求进行初始设计,回过头,你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部分安全栅,继电器等部分的校对和商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