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问题

楼主(2014-01-23):
1  在工作中经常看到电流互感器S2都没有接地,不知道大家情况也是这样吗?
2  三只互感器接一只电流表怎么接?希望有图。
3  三相电表如果有一只互感器S1S2接反了会对计量结果有影响吗?请有实际经验的师傅指教

网友A:
学习了 强电碰到的比较少啊

网友B:
第3点,应当会有影响,但不记得具体如何分析了。
第2点,如果是三相、每相一个互感器,测每相的电流,会不会是通过转换开关。

网友C:
S2必须接地,

网友D:
第3点,机械表有影响,计量减少。电子表没影响。

网友E:
1:开路: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开路时,由于二次磁动势不存在,一次绕组流过的电流全部用来励磁,二次感应电势将急剧上升,容易烧毁互感器。
接地:接地不接地都能运行,只是标准上要求接地,安全接地,一次侧击冲后,防止高压串入二次侧。二次侧为控制回路,防止干扰。
3:接线工接反过,但是不影响数值。我们用的是三相电流变送器,变送至4-20mA那种。或者说影响不大。

网友F:
S2必须接地,S1S2接反,这相反转,你可以用电炉子一相一相的试验就知道了。

网友G:
以前供电局给我们装低压柜电表时,互感器没有接地,但图纸上是接的。

网友F:
专业师傅也不懂啊,要求必须接地啊。

网友H:
低压电表不用接地

网友I:
1.互感受器二次侧须接地,因为当二次回路开路时,二次侧会产生高压,对人身造成危害.
2.用二只互感受器可接一只表计,另一只S1、S2须短接(不能空着).在三相电流平衡的情况下,二只互感器二次侧串联,可反应出第三相电流值。
3 表计只反应实际用电的1/3电量。

网友J:
就记得上学时,《工厂供电》课程,老师特别强调,电压互感器付边不能短路,电流互感器付边不能开路。让切记这个基本概念。如此说来,本楼的问题,付边接地是必须要做的。

网友K:
你说没有看到S2接地,它是不是在电表这边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