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3):
前不久接到一个活,是修空压机的朋友介绍的。到现场一看,是一台空压机上用的37千瓦正弦变频器,机器报过流,满载时机器显示120安,其实用万用表测输出端才不到70,当时以为是电流互感器问题,给它换了两个,故障一样,于是怀疑电流检测电路出问题,就让他们把机器拆下来我带回去修理,联系我的设备经理也签出门证了,但是这电工不让了,非得让我在现场修,我和他解释在现场我修不了,他以种种理由说这是小毛病,用不着拆走,我火得不行了,干脆不修了,走人。设备经理这时候过来了,问我这机器能不能将就着先让我们用,年后再说,这电工就他一个人,我们不好得罪啊。为了年后能揽到他们家那几十台机器的活,我只好给了这经理的面子,把报警电流调高了,调到百分之一百八。现在半个月过去了,也没跳过,各位师傅有没有遇到客户要你们在现场帮他们修机器的啊?

网友A:
有些问题,在现场根本没法修的,因为没这么多的条件进行测试。。

网友B:
看来是真急了。

网友C:
这个电工有毛病,人家帮他修巴不得,又不是自己出钱

网友D:
有人作梗一般都有其目的。也许是想得点好处,也许是为了不给自己增加麻烦,也许什么都不为,就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的威信。

网友E:
这不是明摆着想学习两招吗!没什么大不了的!

网友F:
也有十几台的业务啊 没办法忍忍吧

网友G:
遇到过,不知道他们是个什么心态?赞同四楼的意见。

网友H:
开门做生意 什么人都能碰到!不 奇怪

网友F: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网友I:
我也赞同4楼的意见,
没遇到过这种人,一般到现场之后,维修的人员对厂家的还是蛮给面子的,这的确是个极品

网友J:
见多了!好多人都是这样的。

网友K:
我就是现场维修的,这种事还真没做过哈哈表情,一般外厂维修的过来商量怎么办,都让他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又不用我出钱,只要活干的好就行。

网友L:
钳型表测量出的电流值一般不准,和机器显示的电流值一般都有差异。

网友M:
楼主维修变频器是赚钱的活,应该跟电工处好关系,这对楼主有好处。

网友N:
电工也想学点本事么!

网友O:
呵呵;你测量输出电流,不知用的是什么仪表测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D:
有人作梗一般都有其目的。也许是想得点好处,也许是为了不给自己增加麻烦,也许什么都不为,就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的威信。
确实如此!

网友Q:
这钟鸟人不用给他面子,当场给他难看,我要带走修你让,那你自己又不会修,你想怎样?

楼主:
用的钳型表测的电流,虽然不是非常准,但是最多相差两三安培而已,后来了解到,那个电工其实是想学东西的

网友R:
电工做手脚了

网友S:
一般设备能运行就行,管你用什么方法!

网友T:
只能放好心态,不能砸饭碗呀。

网友U:
这样情况我没有遇到过,除非是简单的一般故障。

网友V:
这种事情正常,经常发生。

网友W:
是想学学东西。你懂得。

网友X:
有的是想学点技术,有的想卡点油。

网友Y:
呵呵
这个有意思

网友Z:
运行频率低的时候,钳表的读数差别不小,也就参考参考而已

网友AA:
引用 网友D:
有人作梗一般都有其目的。也许是想得点好处,也许是为了不给自己增加麻烦,也许什么都不为,就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的威信。
是的

网友AB:
电工说小毛病,让你现场解决,你这样处理,电工回头对领导说,我说小毛病楼主还不信。

网友AC:
你的表示真有效值表吗  要用真有效值表测

网友AD:
呵呵,有些现场维修工、操作工由于长期接触某台设备,所以会比较熟悉,加之某些好奇心比较强的人,他们在软件、硬件上捣个鬼,让你去修理,经常是累死也找不到故障。

给设备油路里塞烟头、改变数控设备软件中的电子齿轮比等我都碰到过,很头痛的。

网友AE:
回复 网友AD:
也有可能是跟电工的关系没搞好,这种可能是有的。

网友AF:
电工是想跟你学东西

最近我也处理了几次变频器故障,都是不定时出现报警, 有可能等好久不出现,有时频繁出现,也不知道什么规律,查线路没有发现问题。 我还真不会修里面的电子线路, 一个是报警的意思是电源电压过高, 我把电压参数设高了,后来好像没有出现了,还有个报警的意思是输出缺相,检查输出线路也没有问题,主要是启动阶段,在参数设置里把这个功能取消了, 实在搞不好,我们一般都是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