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3):
请问三菱Fx2N下载口如何与单片机通讯?也就是怎么才能把这个422电平和TTL电平相互通讯?有没有哪位大侠做过类似的东西呢?我想用51单片机与三菱PLC通过下载口通讯。

网友A:
上网搜索FX通讯口协议,有专门的格式。
参见以下的贴子:

你用了SC-09电缆,也就只能用编程口通讯(422协议接口),三菱并未公开该协议,不过,国人早已将其破解,网上多的是。
该协议是固定格式,不可更改:232C ,9600bps 7位数据,1位停止,偶校验 ,求和校验,
D8120设置是专用于232或者485通讯的
422接口只能用未公开的专用协议。

网友B:
建议你还是多请教硬件高手,看看此方案是不是有成熟的先例,情况如楼上所说,三菱RS422协议并未公开,破解的是不是100%,不得而知,与单片机通讯,稳定性能不能保证前期脑子里要有问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三菱Fx2N下载口如何与单片机通讯?也就是怎么才能把这个422电平和TTL电平相互通讯?有没有哪位大侠做过类似的东西呢?我想用51单片机与三菱PLC通过下载口通讯。
有如下方案可行:
1、硬件使用PLC的编程口,通过RS232编程电缆和单片机连接,单片机上要有MAX232芯片,通信协议当然就用三菱PLC的编程口协议了(此协议属于三菱不公开协议,破解的不一定完整);
2、PLC上加一个232BD或者485BD,单片机上依然要有MAX232芯片,通信协议使用三菱PLC的计算机链接协议(此协议是进过公开的协议,比较完整);
3、如果是FX3G或者FX3U系列PLC,可以考虑加一些MODBUS特殊共嫩模块,单片机通信口使用MAX232或者MAX485,通信协议使用MODBUS RTU
4、PLC加一个232BD或者485BD,协议呢,使用自定义协议

以上方法:第4种最简单;第3种硬件价格最贵,但单片机程序最通用;第2种协议虽然比第4种复杂,但是写成功的话,通信质量应该不错;第1种硬件成本最低!但因为编程口协议不公开,破解的不够完整,需要花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