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数据线

楼主(2014-01-23):
西门子PLC数据线是什么样的?
与普通数据线有什么不同?
一根数据线大约多少钱?
可以在哪里买?

谢谢。。

网友A:
S7 200 PPI 原装好几百  S7 300 400MPI原装好几千  当然也有非原装可以用的

网友B:
我买过一条s7-200的原装数据线USB-PPI的,680元/条。
虽贵,但是真的狠好用,还带驱动,直接插上就可以用的

网友C:
现在有300和200通用的电缆

网友D:
国产普通的几十块钱的也可以用,如果PLC是S7 200的
也有200 300 400通用的USB口的。

网友E:
国产的一百多也挺好用

网友E:
我们这用的200、300的都不是原装的

网友F:
USB-MPI 也就600多,挺便宜的。300和200的通用

网友G:
首先请定下PLC的型号;然后电脑侧是COM口还是USB口、最后定用SIEMENS原产的还是国内仿的;

网友H:
西门子400/300、200通吃的编程电缆原装的至少要2000元人民币。简单200的山寨货有300左右就可以搞定,淘宝上还有更加便宜的。
总之好货不便宜,便宜的使用时会时不时连接不上。

网友I:
我35块在淘宝上买的S7-200的,连接无压力,
除非公司要买,那就买贵的,个人买就不一样了。

楼主:
各位老大的回答真是五花八门啊,好几百买数据线没什么意思,看来只能用几十块钱去测试一下运气,看看能不能买到一个可用的了

网友J:
200的几十元搞定,照样用。除非公买,当然要原装的。

网友K:
原装的好像要一千多的。

网友L:
我用的是 IBHNet  使用网线与电脑连接  最高速度可达12Mb   200、300、400都能连接  也可接无线路由器通过无线连接,价格比5512或者5711要便宜些,才5千就可以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