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4):
   工业上,工控机做的人机界面都有哪些呢?可靠度,界面的漂亮程度好的都有哪些呢?本人用过威纶通的触摸屏,总体上讲,只能用用,程序编大了速度不够。求高手赐教啊。对界面的漂亮程序有较高要求用哪种好呢?

如果有高手能提供一些案例,或解决方案,还望洽谈哦!

网友A:
西门子的不错!

网友B:
呵呵;用哪个品牌/哪个系列决定用什么软件;
所以你首先关心的应当是屏的性能而非软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用哪个品牌/哪个系列决定用什么软件;
所以你首先关心的应当是屏的性能而非软件;
也许楼主的意思是,需要分辨率高的触摸屏。

网友D:
看CPU主频,内存。还有通讯。
用过某国产的文本,反应慢,厂家又寄过来一个相应快的,说是优化了通讯。

网友E:
虽然我吐槽西门子的软件不好装,但是东西确实不错。HMI很漂亮,整洁美观,内敛沉稳,和自家的PLC通讯速度还挺快,但是他自家的PLC和别的上位机通讯,起码慢半秒。

网友F:
PRO-FACE这个不错,可惜是日本货

网友G:
施耐德的也还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版主赐教哈,小弟现在纠结的就是没接触过类似的产品,没个概念,不知是否有好帖推荐一下。THANKS!

网友H:
呵呵,工程预算与工程需求才是决定硬件选型的重要依据,楼主接到工程了吧,是不缺钱的工程吗?

网友I:
最近用了用显控的 超级好用呀 比西门子操作简单 画面可以做的比较漂亮色彩挺丰富

网友J:
花都大的钱 办多大的事。

网友K:
主要看硬件性能,至于漂亮与否要看个人的设计功底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F:
PRO-FACE这个不错,可惜是日本货
我们单位用了不少,呵呵。

网友M:
如果想要界面漂亮我觉得需要运算能力强的人机或者是工控机+组态软件。本身人机界面不是运算能力很强的产品,扩展能力也不是很好,就是在通讯上方便。追求好看和使用方便还是组态软件好些。

网友N:
回复 网友E:
吐槽一下,我用s7-200的216CN和smart1000做了个项目,HIM有几个画面的元素比较多(最多200个,用了一百九十几个),画面上做点动按钮,这按钮你点一下,HIM有声音可PLC就是不动作,你必须要按超过3秒PLC才有反应

网友E:
回复 网友N:
西门子的还好啊,自家的东西走PPI通讯速度还可以。我遇见过别的设备,PLC接PC走OPC,用西门子原装的PPI电缆,延迟3秒很正常。之前西门子的工程师演示过,用S7-1200接上位机,走PROFINET通讯,变量扫描速度很明显有本质的提高。

网友O:
HMI选型都是根据硬件来选的,
如果硬件分辨率高,做出来的效果会很美观,
如果硬件运算速度快,通讯也不会有那么长时间的延迟
所以说软件取决于你的硬件
如果硬件分辨率太低,你再电脑上做的太好看,HMI也显示不出来

网友P:
根据现场需求吧,威伦通的做小项目还是可以的。尽量简化图文即可。大的我们一般用西门子的,确实不错

网友Q:
综合硬件的分辨率和运算速度来选

网友R:
试试GOT2000系列

网友S:
根据要求及造价来确定,不过本人觉得西门子的HMI不错

网友T(2014-03-17):
本人觉得奥堤司人机界面不错,欢迎了解QQ2816757167    电话8268389

网友U:
人机交互还是要看你的工程和设备,可以加我QQ2477237801详谈!

网友T(2014-04-22):
奥堤司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