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4):
请问各位大侠,三菱QD75M2定位模块能控制MRJ4-700B伺服吗?怎样用?谢谢

网友A:
不能,QD75M2是连MR-J2S-B型伺服
QD75MH的可以连MR-J3-B型伺服
如果是MR-J4-B的,可以用QD77MS的模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B:
伺服需要电机来控制?
伺服需要电机来配合工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厉害,大神级别的。伺服需要电机来控制么?
伺服电机和伺服驱动器配套使用,然后上面还有控制器,控制器编写程序控制伺服。

网友D(2016-04-20):
怎么设计和MR-J2S-200B-QR连接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