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在维修变频器的时候耍心眼么?

楼主(2014-01-24):
我们公司里面的变频器是县城另一个修变频器的师傅修的,以前我没接触过变频器,但是又跟好奇,所以每次有坏的变频器修好以后我都要先搬到电工班来拆开看看到底他换了什么东西,但是每次几乎都看不出来换了什么,也许大家会感到疑问,怎么会看不出来呢?呵呵,每次他都把驱动板上几乎所有的焊点全部重新点一遍,里面的电阻电容全部换新,单管机所有的igbt脚也点一遍。我后来想想,这小子这样做有两个目的,第一是怕工厂电工偷学技术,第二就是把原来板子上的焊点绝缘层破坏,机器遇到潮湿天气容易出故障……
后来修两台55千瓦的机器让他彻底失去了我们公司这些业务,这两台机器先后出现sc报警,其实都是只换了一个a316j,模块并没有坏,两台机器收了我们整整五千,老板一气之下再也不许找他修了,这也是我接触变频器维修的原因。
各位在维修的时候有没有给自己留一手呢?

网友A:
职业要讲道德 坑嗲的事情 正常人不会干的

网友B:
一时不知说些啥。。。。

网友C:
我维修变频器都是和同事一起修,没有什么留一手的概念

网友D:
稍微上点规模的公司,一般都有电工自己维修变频器。专职的变频器维修店生意堪忧啊!一般只能接接小厂的生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稍微上点规模的公司,一般都有电工自己维修变频器。专职的变频器维修店生意堪忧啊!一般只能接接小厂的生意。
我们这是小县城,虽然几家厂子也规模很大,但是他们的变频器坏了都是直接返厂的,他们电工也很多,但是自己公司的电工修自己的变频器又不多给补助,所以他们根本不会去修的!有家修这东西的,听说非常赚钱!

网友E:
这种事怎么说呢,楼主是公司电工,修变频器的工作应该是做不了才送出去的,假如楼主自己能修,且修好了,你认为你的工作价值多少呢?按你的逻辑,老板看你就换了A316J,说:不错,小伙子,挺能干,奖励你,换个元件几块钱,按10倍吧,奖你几十块。我不知道你们的55KW的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进口的一台少说2万左右,单台收2500,也就是原值1/8吧,很低了,而且收2500,元件价值10元,但是知道换哪个元件值2490,如果你把变频器的每个零件的价值单独加起来会比整机便宜很多,但你不能因此就要求变频器厂家按你的价格卖给你。

楼主:
阿尔法的机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种事怎么说呢,楼主是公司电工,修变频器的工作应该是做不了才送出去的,假如楼主自己能修,且修好了,你认为你的工作价值多少呢?按你的逻辑,老板看你就换了A316J,说:不错,小伙子,挺能干,奖励你,换个元件几块钱,按10倍吧,奖你几十块。我不知道你们的55KW的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进口的一台少说2万左右,单台收2500,也就是原值1/8吧,很低了,而且收2500,元件价值10元,但是知道换哪个元件值2490,如果你把变频器的每个零件的价值单独加起来会比整机便宜很多,但你不能因此就要求变频器厂家按你的价格卖给你。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