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4):
cp1l
cph
cpm1a
cpm2
srm1

网友A:
7.3的应该不支持CQM1H的
安装CX ONE4.0或者4.2
里面的CX-P都可以

---------------------------------
CX-P  V3.0就支持CQM1H了,不用说V7.3;  ZCMY

网友B:
呵呵;CX-P V3.0里应当就有CQM1H系列的了;不用说V7.3了;
当然你安装的是试用版除外;

网友C:
我用的CX-P6.1就可以。

网友B:
呵呵;我还把CX-P的支持的最低版本说高了;
经查证,从CX-P  V1.2版本开始就可以支持CQM1H系列;

网友D:
楼主是说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