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OMRON CP1H编程的问题,请问什么情况会出现梯形图有电,上面的继电器却没有电?

楼主(2014-01-24):
上图中30106,实际上没有得电!时间继电器T180也没有得电,但是梯形图上回路已经接通!

网友A:
什么叫实际没得电?你在线监控时,显示301.06是得电的。

网友B:
301.04已接通,T180不通,则301.06输出;
没有问题呀;

网友C:
有两种情况会出现楼主所说的, 1,是在处于编程状态,2,电脑的程序没进PLC,就是说你直接打开电脑上的程序,连接一台无程序的PLC并在线监视或运行.或电脑上的程序跟PLC不同.

网友D:
以实际为主,监控有时候就是不准 我遇到过的就是数据显示 但不影响实际使用,纠结这个没有太大必要

网友E:
T108是反向点,所以其后的输出是成立的,但就贴图来看,楼主的似乎是在编程状态或本段程序处于互锁中输出未执行。

网友F:
最大的可能是处于编程模式
但是楼主的描述是没有问题的:T180没有动作
如果T180是处于动作状态,其NC触点之后的那道蓝色线应该为白色!!!

楼主:
谢谢!证实一件事,我接触OMRON PLC也有10年了,不会犯低级错误,首先程序已经成功下载到PLC,第二PLC处于运行状态,这个监控是运行到一半停止了,打开程序看了一下就停在图片这里!这个现象我也是第一次接触,PLC是CP1H,而且换过一次!除非是PLC的BUG,这个不清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实际就是程序运行到一半停在那里,该得电却没有!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证实一件事,我接触OMRON PLC也有10年了,不会犯低级错误,首先程序已经成功下载到PLC,第二PLC处于运行状态,这个监控是运行到一半停止了,打开程序看了一下就停在图片这里!这个现象我也是第一次接触,PLC是CP1H,而且换过一次!除非是PLC的BUG,这个不清楚啊!
监控是运行到一半停止了,打开程序看了一下就停在图片这里!
不明白监控运行一半停止的含义
301.06及tim180工作没有,编个小程序就清楚了
别说10年了,就是近30年的老前辈,也会犯低错误,在这点上人脑不如电脑.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您的回复,抱歉我没有描述清楚,编完程序传到PLC,运行,程序走了一半停了!打开电脑监控,就发现停止在图片那里,301.06和T180没有得电,但是梯形图上的回路是通着点的,而301.06和T180却没有变成绿色。我是想问一下,除去低级错误,还有什么情况会导致这种情况发生?以前用CP1A/2A,CP1E从来没发生过,这次用CP1H第一次遇到,而且之前也出现过,我把程序段由内层拽到最外层就正常了!还是搞不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可以尝试把PLC的内存复位清零,还有就是要看看程序的其他地方是不是还有关联!

网友E:
既然不是PLC运行状态的问题,那就从程序入手,看看有没有互锁或条件选择执行语句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抱歉我没有描述清楚,编完程序传到PLC,运行,程序走了一半停了!打开电脑监控,就发现停止在图片那里,301.06和T180没有得电,但是梯形图上的回路是通着点的,而301.06和T180却没有变成绿色。我是想问一下,除去低级错误,还有什么情况会导致这种情况发生?以前用CP1A/2A,CP1E从来没发生过,这次用CP1H第一次遇到,而且之前也出现过,我把程序段由内层拽到最外层就正常了!还是搞不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首先纠正你的概念,“编完程序传到PLC,运行,程序走了一半停了!"你所说的程序走了一半是不可能的,PLC主要没有致命错误,程序就不会停,只能是你编的程序让设备运转到某个点停了,关键在程序。
“以前用CP1A/2A,CP1E从来没发生过,这次用CP1H第一次遇到,而且之前也出现过,我把程序段由内层拽到最外层就正常了!”----从内层拽到外层,说明外层有条件不满足,查外层控制条件吧,这确实不是低级错误,级别还比较高,尤其使用N年,还有一定批量的设备。
+10

网友G:
回复 楼主:
“这次用CP1H第一次遇到,而且之前也出现过”
这个之前也出现过什么意思,是指CP1H还是以前的CP1A/2A,CP1E?
偶不认为只在CP1H上有这个现象。

网友H:
电脑里的程序与PLC 里的程序不一致造成,重新执行PLC-PC程序下载并保存后进行监控就行。

网友I:
楼主,你看看你程序后面是不是 重复用了301.06,但是后面那里又没有导通。T180 是不是后面也用了。同样也没有导通。 或者你前面用了IL指令 却漏写了I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