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4):
我们厂有台y轴伺服驱动器上电自动动作,参数都没问题,以前出现过,交换cn1信号电缆问题解决,现在换了两根都无法消除,是伺服坏了吧!?

网友A:
呵呵;有报警吗?

网友B:
是不是以前的电缆有问题,有干扰信号?

网友C:
是上位的控制器问题吧?

网友D:
兴许是电机坏了。碰到过上电电机就猛转,更换驱动器还是一样。更换电机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