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4):
明天下午大概就要放假了,车间生产全部停了有3天了,就剩机修和电工检修了,本来没什么事了,下午4点多听见车间砰的一声,很响的.灯闪了一下.我们当时在机修间,我说完了 车间有东西咋了,忙跑去看,在车间线槽有好大火,已经着起来了,一个忙去关电.我忙跑去拿灭火器.妈的 ,好几个都是空的. 还好火势不算太大,后来又过来几个人,很快就灭了.然后开来叉车检查.我的天.一条120 一条185的 在线槽里一大截都快成裸线了.这下麻烦了, 又有的干了.放假估计又要推迟了,运气太差啊.事后也想不明白,车间没有用电的设备 几乎没电流,怎么就炸了呢?还是两条.奇怪啊,设备刚停了3天,去年春节放假期间,在别出也出现过一次,也是好 好的 就炸了 真不明白 这下有的辛苦了.

网友A:
马上过年了要淡定呵呵

网友B:
会不会电缆内部绝缘差造成的短路呢?我也遇到到两回,不过一直没有找到具体的原因

网友C:
绝缘问题吧

网友D:
我厂放假把不用的设备的电源都拉下来了,防止发生意外事故啊。

网友E:
你们是生产什么的车间,有粉尘吗

网友F:
线路老化绝缘降低引起的。

网友G:
估计是线路有破皮短路打火的,常见是被啥咬伤皮了

网友H:
人要放假,车间里垃圾就少了,老鼠的食物就不太够了,没有办法,快过年了,老鼠也要准备年货啊,索性就找了两条粗点的电缆给咬破了,结果悲剧就发生了......

网友I:
这个要好好查查原因了,不是小事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人要放假,车间里垃圾就少了,老鼠的食物就不太够了,没有办法,快过年了,老鼠也要准备年货啊,索性就找了两条粗点的电缆给咬破了,结果悲剧就发生了......
这真有可能。

网友K:
有照片就好了。。。

网友L:
还要查明原因,防止二次事故啊

网友M:
你要仔细查查线槽里是不是还有别的东西

网友N:
像这个应该是短路保护和漏电保护不好。

网友O:
出现电缆短路爆炸这样的情况,前级空气断路器是否断开,请你们详细检查,重新设置断路器电流参数。

网友P:
如果能够判明出原因,就也许能够采取预防措施。

网友Q:
放假了没电流应该是小动物咬破外皮造成的

网友R:
放假了,为什么不把电停了呢,给自己找活干了吧!

网友S:
绝缘损坏造成放炮,呵呵,年前有活干了。

网友T:
俗话讲,无病不死人。电缆能炸,而且曾经有过先例。这说明在检修时,有什么操作不当的问题没有发现。所以应该仔细的分析检修过程所有的操作流程,看看会有什么隐患存在。另外电缆线是在地下沟里?还是在天上桥架?许多问题都要弄清楚,否则以后还会有类似事情发生的。

网友U:
电缆老化有啥规定吗?多长时间更换一次。比如5年或者10年之类的。

网友V:
呵呵,明摆着是电缆的质量的问题。楼主遇到了真是麻烦呀!

网友W:
悲催啊!不过没干系 加班有加班费呀!

网友X:
应该是线路经常大负荷运行,或者线径太细,导致发热绝缘层损坏,然后出现高阻接地类似电焊机造成着火的,在单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当电线从线管中拉出时已经没有了绝层,就像钢丝绳一样。

网友Y:
至少是绝缘问题造成短路吧
会不会是耗子的杰作??

网友Z:
不会是有老鼠在做怪吧。呵呵。。淡定点吧。还是要仔细检查现场,做出准确判断

网友AA:
线缆本身的质量应该首先考虑,其次就是老鼠等喜欢磨牙的动物的杰作或者认为不小心将线皮划破了。

问一下你的线槽是用的金属的吗?如果金属的话,即使不在同一处破损,也会造成事故。

网友AB:
很有可能是老鼠咬的吧。。。

网友AC:
希望加班的不要误了回家的火车票,要不买票就麻烦了

网友AD:
提前放炮?

网友AE:
没电流,耗子咬破了也会爆炸?
就算是耗子咬的,那120 和185 的电缆是不是也有电?

网友AF:
可能是电缆绝缘老化所致,我家的灯也刚刚爆炸了,还没有修呢!

网友T:
如果是绝缘老化,为什么总会赶到维修时才炸呢?确实很蹊跷。平时是否注意到检查电缆的外观和老化程度呢?耗子咬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的。

网友AG:
才两根线,以前呆的厂里,红料喷出来了,四层桥架,高低压电缆,还有信号线,几百根,抢修了五天就搞定了

网友AH:
总比生产时损坏好

网友AI:
是不是耗子所为

网友AJ:
前车之鉴,春节放假要注意了!要不会出意想不到的事故

网友AK:
绝缘问题造成短路

网友AL:
应该是超负荷使用,造成电缆绝缘老化,当没有负荷的时候,绝缘层发生变故,导致绝缘阻值下降,造成电缆爆炸,但是也不排除有老鼠破坏与其它因素的可能性。

楼主:
各位说都都很有道理 超负荷导致的 电缆都脆掉了 严重老化 现在整条都换新的了 放了3条185的 其中两条并联 到现在也没搞明白 有负载没事 没负载却炸了 真有这么巧

网友AM:
   我们有过换每根95平方,共40多根电缆的记录,做线鼻子做到手发酸.电缆堆得过密,发热烧掉一部分.

网友AN:
绝缘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AO:
好危险啊!

网友AP:
我们是锅炉粉尘爆炸直接把墙给干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