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5):
请教各位老师,我们车间染色机a段和b段分别用两个fx2nplc控制通过人机界面控制ab段的联机与独立运行,但是最近总是联机后自动变为独立运行,没有规律有时一两天一次,有时联机后一两秒就独立,屏蔽线接地了,请各位老师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距离多远?旁边有没有变频器等?

楼主:
谢谢版主,刚才问题找到了就是你所说的,离plc五十厘米有三个台达15kw变频器,只要启动变频器联动就掉,直接把变频器输出接到断路器上了,联动暂时还没出问题,请问我该怎么解决?从哪方面入手?谢谢!两个plc距离20米

网友B:
输出滤波器

楼主:
不用那三个变频器下午又一次独立运行了,不过比以前频率大幅降低
通讯板用的网上买的几十块钱的,必须要买两三百的通讯板吗?屏蔽线不是双绞线

网友C:
可以先把线换成双绞线试试,
你买的通讯板如果是二手的,不是假的就应该没问题

楼主:
新的,25一个,照您说的应该是假的了,方便的话能私下推荐一个通讯板的卖家吗?

网友D:
工业级产品和民用级还是有很大差距的,不要指望着用民用级产品能达到工业级的效果,那只能是自欺欺人罢了!摩莎的产品还是不错的!

网友E:
通讯板的问题可能性大。换一个试试,

网友F:
是否有回拨通信问题存在???楼主!!!

楼主:
你好,请问什么是回拨通讯?通讯板两个led,说明上应该是两个都是高速闪烁,但是我用的两个通讯板有sd指示灯是长亮(也许是闪烁频率太高产生长亮的错觉)

楼主:
回复 网友E:
现在不清楚到底换哪家的通讯板质量稳定,请大家帮忙参谋一下,最好有用过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什么是回拨通讯?通讯板两个led,说明上应该是两个都是高速闪烁,但是我用的两个通讯板有sd指示灯是长亮(也许是闪烁频率太高产生长亮的错觉)

接收完成后最好延时一小段时间后再开始发送,这样比较好!比如延时50ms!

网友E:
回复 楼主:
买原装三菱的

网友G:
回复 楼主:
最恨仿冒品。查问题不能按常理查。

楼主:
在各位帮助指导下更换了拆机的二手通讯模块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生问题,不知道设备厂家怎么想的用的和网上那种假冒模块一样的通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