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自己报警

楼主(2014-01-25):
一台小巨人加工中心,马扎克M640系统,开机半小时后系统报警导轨润滑油油压过高,但是看系统输入点是正常的,因正在修理其他问题,把报警信号短接了,用胶布裹住短接点,大约半小时后系统再次报警。
请高手帮忙看看吧,多谢了。
正在修理的问题也和输入输出板有关系。

网友A:
油管可能堵塞了,先查油路及传感器。

网友B:
也许是程序里面写了保护。当润滑泵工作时检测油压是否正常。油泵停止后在一定时间内压力会下降。当你短接后系统在一定时间内没有检测到压力下降,会认为油管堵塞而产生报警。个人看法,仅供参考。建议检查下油路。

网友C:
先检查一下是不是真的油压过高,排除误报警在找板卡的问题。

网友D:
输入点是正常的,你短接报警信号(其实就是输入点)有什么用,如短接后正常了就说明输入点不正常。

网友E:
同意一楼的,先检查油路是不是堵塞了,再检查油压开关是否断线及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