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5):
问题: 当电机额定转速超过9999RPM时,如何设置电机转速值?

解答: 由于变频器只有4位LED显示,因此所能显示的最大值为9999RPM,当电机额定转速超过9999RPM时,必须先进行转换,请参考如下具体实例说明。
例如:
电机额定频率=400HZ
电机额定转速=11500RPM
步骤1: 计算电机的滑差
对于额定频率为400HZ的电机,其同步转速为12000RPM,而电机的额定转速为11500RPM,因此:
滑差=同步转速-额定转速=12000-11500=500RPM
步骤2: 计算在西门子变频器的参数(电机转速)中输入的值
由于所能设定的最大值必须小于9999,因此必须首先将电机的同步转速进行转化,将同步转速除以2,3或4等。
MRO在上面的例子中
同步转速/2=12000/2=6000RPM
用6000RPM-滑差转速=6000-500=5500RPM
这样可以将5500RPM设定到变频器的电机转速参数中,注意此时电机的额定频率必须设定为400HZ。

网友A:
嗯,不错。分析计算的很好。特别是同步转速和滑差转速的计算实例。讲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