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CU α 系列伺服电机编码器内部结构

楼主(2014-01-25):
今天无事,拆一FANCU α 系列伺服电机编码器给大家看看
如将编码器与电机机械分离,通电后会产生电机温度过高报警。
码盘

网友A:
和三菱的差不多。但这样拆下基本上就废了。

楼主:
西门子主轴伺服电机编码器我拆下将码盘清洗过,效果不错。

网友B:
元件不错啊,图片也清楚。

网友C:
这个很难修

网友D:
这样拆装上是好的吗

楼主:
是坏的,主要是让大家了解一下内部结构。

网友E(2014-03-19):
第一次见到,学习了!

网友F(2014-06-10):
这种报警很多是因为切削液进入导致的损坏,这个编码器多半无法修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如果是切削液造成的一般是368号报警。

网友G(2023-08-18):
回复 楼主:
368报警是不是可以理解通报不了,或者是不是24C02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