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5):
有个程序我想看扫描周期是多少,结果看不到。连这个监视状态时间都不见了,找了好久都没找到。请高手支招。而其他程序又要显示1M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个程序我想看扫描周期是多少,结果看不到。连这个监视状态时间都不见了,找了好久都没找到。请高手支招。而其他程序又要显示1MS

但你切换到梯形图编辑模式到监视模式后,该监视状态视图会重新出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

网友B:
若工具栏项目被调整得过乱,快捷键不便于操作,可通过【View】--【Toolbar】调出设置窗口,选择显示/隐藏项目。
点击左侧的灰色按钮,选中后会显示“X”符 号,说明该系列图标会在快捷工具栏显示出来;选中某一系列后点击“Customize”按钮,会弹出详细项目窗口,可对该系列显示的图标项目进行选取;点击“Initialization”按钮,工具
栏内图标将重置为默认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