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电磁负载?

楼主(2014-01-25):
想给电机加个负载,有人说可以用电磁负载,请问到底什么是电磁负载,电磁负载在哪里有卖的呢?谢谢!
10分悬赏,已用8分

网友A:
电磁负载?马达本身就是电磁负载呀。
楼主想用马达驱动假负载进行测试是吧,比如测试变频器。在工厂里面找部生产的机器测试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就是需要假负载来测试电机,我这里不是工厂,有没有专门的假负载卖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测试马达带负载的状态,实际上就是测试马达的功率状态对吧。
这种设备应该就是电机功率测试仪,是成套设备,得向专业厂家购买的,应该是挺贵的。
网上也说有一种方法:用电感线圈和电阻仿真马达进行测试,但是缺点就是不能仿真马达的启动瞬间状态。

网友B:
还是电机比较好,最真实的负载模拟,用电机比较好,其他的实验都不是真实负载实验。

举例:变频器输出接功率匹配的电机,然后将电机的输出轴加装一个大飞轮,这样,给电机加减速,即可实现额定电流下的电动与发电(电流的双向流动)试验了。达到测试变频器大电流输出能力,包括过载能力试验了。很简单呦。而且不占地方,就是一个电机和一个惯性飞轮而已。
+6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
找个电单车或者摩托车,架起来,用马达驱动后轮以后,直接按刹车手柄,就可以实现马达的可调节负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老师,请问这种惯性飞轮哪里可以买到?淘宝上没看到啊,这个惯性飞轮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名字?

网友B:
惯性飞轮没有成品,都是定制的。你可以找一个机械加工点,告诉他们你的电机输出轴径及飞轮的安装方式,让他们去帮机加工和设计。一般的,飞轮的转动惯量越大,加载测试的越容易,因为飞轮的转动惯量越大,动转距就越大,要求你的变频器不用太高的加速度斜坡时间,就可以达到变频器的满载加速了。

用动力学的原理解释,这叫动态的加载测试试验。他可以实现在一个单位时间内,变频器输出恒定的满载电流,实现对变频器的测试目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外形就像汽车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