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5):
车间电焊机比较多,如何提高功率因数,电焊机一看功率因数马上就降下来了,使用的是普通的电容补偿,听说换电容可以提高功率因数,不知道换用哪种,请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A:
楼主车间使用的电焊机是长时间焊接的还是瞬间点焊接的?
点焊机的话就麻烦了,要购买晶体管控制补偿电容的补偿装置,而不是接触器控制的补偿装置。
楼主现在使用的补偿电容容量太低了?可以更换容量更大的电容。

网友B:
楼主可以考虑就地补偿。

网友C:
我同意“智能ABC/Z”的看法

网友D:
点焊比较难搞
如果是持续焊接的话还是好办的
直接根据情况增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考虑就地补偿。
不错,有卖小型成套的装置。

网友F:
回复 网友A:
点焊机用得频率应该不高,估计电容就行

网友G:
电焊机的供电电源是直流的还是交流的?一般的功率有多大?如果是直流供电就好办了,采用共母线电源供电,整流器采用IGBT的由原前端技术,功率因数自动调整,理论可达到1,实际也应在0.98以上。

网友H:
就地补偿吧,效果好些

楼主:
回复 网友G:
老师,是交流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地补偿咋补偿,没弄过,也没见过。

网友I(2014-05-28):
2相的交流电焊机,要用分相晶闸管补偿。
注意:是4个头的电容器或者2个头的电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