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5):
直流电动机常见故障主要有以下几点:
1、无法启动;检查前级熔断器、电机主电路与控制电路的各部分导线与器件,电机是否过载、励磁回路是否断开、启动电流太小,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检查电刷与换向片间的接触电阻、各绕组两端的电阻。如电阻值很大说明故障存在,电机所带机械设备是否卡住。

2、转速不正常;通常直流电机转速偏高是由电刷位置不对或者是励磁电流不对引起的。遇到直流电机转速偏高时,首先应该查明导致直流电机转速偏高的原因,如果是因为电刷位置不对则应按标记位置调整刷架,如果是励磁电流不对那就需要调小磁场变阻器电阻或者提高励磁电源电压了。

3、电刷下火花过大;电刷与换向器接触不良、电机进载、换向极有部分短路等

4、电机温升过高;长期过载、通风不良

5、电枢过热;定子转子相擦、过载或负载短路、磁极与电枢铁心间的气隙过大、端电压过低

如果以上电机常见故障无法解决您的问题,请点击直流电动机常见故障 获取更多信息。

本文由星洋电机www.xingyangdianji.com原创,转载请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