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5):
一台铜箔机有个电机定位刷,刷子先高速运转前进,慢慢接触目标刷机,接触面压力程度产生电流大小,Plc根据接收到的电机定位电流计算一个速度值让变频器执行,变频器Pid闭环调节给定速度与实际速度差值优化,P和I值试了很多都不能稳定,电流跳变很快,波动大,不知道还需要调节哪个参数?速度跟踪4千转有正负4转偏差,80转有正负3转偏差,但是有另外一台一样也没问题。大概就是这样,请教如何稳定电流。

网友A:
此贴发了几天没人回复呀。

我的看法,如果动了P和I参数,电流波动没有明显变化,那就不是动参数的问题了。与参数设置无关。需要检查这个系统的输入与输出信号,包括反馈的检测信号,传感器的接线等。还有变频器的硬件是否有问题呢?既然还有其他相同的控制系统,是否可以置换一下控制器,先排除是否装置的问题。然后再去查外围。或者先查外围,再置换装置。总之要把问题分成几个方面,一个一个的去甄别。最终锁定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