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P1H为什么传送不可选呢?

楼主(2014-01-25):
软件是CX-PROGRAMMER v7.30 PLC是CP1H XA

网友A:
首先选择在线工作,然后才能传送。
或者选择自动在线,然后……

网友B:
首先需要点在线工作,联机成功后才可以上传或下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是这样,多谢。

网友C:
快捷键 Ctrl+W在线,Ctrl+T传送

网友D:
对,先在线,再传送

网友E:
欧姆龙的只有在线后才能传输 选好PLC型号点自动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