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5):
各位前辈~小弟刚开始学玩PLC,买来了学习板,请教一下电脑写好程序后要写入PLC时的正确接线通电顺序,我买的是USB转RS232线,谢谢

网友A:
光买了USB TO  232线是不行的,还要根据你编程的PLC品牌及型号,购买相应的数据线,根据软件的通讯设置,和PLC进行连接下载程序。

网友B:
跟你那学习板的卖家问下,他那板子需要是什么样的数据线。
数据线接上PLC和电脑,然后通电,这些线最好是断电时插拔。

网友C:
先看看PLC是什么接口p

网友D:
有说明书的话,也可先看看说明书。

网友E:
多试几下就会了

网友F:
呵呵;单板式的还是让生产厂家给你配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光买了USB TO  232线是不行的,还要根据你编程的PLC品牌及型号,购买相应的数据线,根据软件的通讯设置,和PLC进行连接下载程序。
正解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光买了USB TO  232线是不行的,还要根据你编程的PLC品牌及型号,购买相应的数据线,根据软件的通讯设置,和PLC进行连接下载程序。

网友I:
卖板的老板应该会给详细的联机说明的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光买了USB TO  232线是不行的,还要根据你编程的PLC品牌及型号,购买相应的数据线,根据软件的通讯设置,和PLC进行连接下载程序。

说的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