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6):
一个月内,几个工作点上的高压电机分别都烧坏了,保护器都显示B相金属接地,请高手帮我分析下原因。这几个电机是同一条进线,拆开电机,发现定子被烧坏一个小点。谢谢!

网友A:
跟电源进线有很大关系

网友B:
有感应高压电?

网友C:
可能要高压电机厂家要到现场看看了,如果还在保的话。

网友D:
工作时电机的温度高吗?如不高就有可能与质量有关了

网友E:
请检查是否A C相序是否有接地现象未能保护而造成B相相电压为线电压,造成B相对地绝缘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