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6):
使用S7-200的脉冲来控制伺服电机一般我们都是把伺服控制器与PLC安装在同一个电柜里所以不存在考虑脉冲输出距离产生压降的问题。但是现在有一个控制器要放在现场距离PLC控制柜有几十米远,担心距离这么远信号会失真。请问各位S7-200的脉冲信号一般距离最远可达多少米?

网友A:
几十米接不了这么长的,集电极的脉冲最好不要超过2米
距离几十米可以考虑用通讯方式的。

网友B:
本来丢脉冲就是个很棘手的问题,
距离还是不远为好

网友C:
呵呵,几十米,还是很细的控制电缆线,电阻值已经跟正常值有很大区别了,而且还不算受到的干扰。
要么装一起,要么买专门的通讯组件。

网友D:
呵呵;还是把PLC移过去吧;

楼主:
谢谢大家,我也是担心几十米的距离会丢失脉冲。

网友E:
把PLC与驱动终端近距离安装是正确的结构设计和选择呀。我赞成这样的布局。比如,用PLC输出控制伺服电机的位置给定。那么伺服控制和PLC要安装在一起,这样就是一个整体了。而PLC与上位之间采用通讯,就不怕距离远了。

网友F:
几十米有点远了……

楼主:
因为是远程控制计量泵,所以没办法计量泵离PLC控制柜又太远。计量泵可接受PWM信号所以要远距离发送脉冲!

网友G:
接个信号中继器比较稳妥

网友H:
换一种控制方式才是正道,有些驱动器可以支持485通信的!

网友I:
回复 网友H:
我支持这种!

网友J:
现地配一个小型PLC,专门给脉冲指令,而现地小型PLC与原来的PLC用RS485,由原来的PLC控制现地小型PLC发脉冲,虽然增加了一个现地小型PLC(顶多几百元),但是几十米的电缆线可以省钱省回来的(好的走脉冲屏蔽线不便宜,与RS485线比,每米差价可能要10元,几十米又是几百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