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6):
一台松下FP-L60的PLC当把X点和COM接通输入灯不亮是怎么回事,所有输入都不亮。拆开看了COM端子和内部是通的。是不是输入点需要外接电源才有输入?就像西门子PLC一样

网友A:
需要直流24伏电源

网友B:
把正24V接在COM端子上,然后再用0V做公共端

网友C:
首先,松下的PLC和三菱是不一样的,松下的PLC是可以介入两种信号的,你可以把COM端接+24V,然后输入端X给0V,这样X就会有输入了。如果把COM端接0V,那么X端就要给+24V了。

网友D:
肯定是线的接法有问题啊 !

网友E:
需要外部DC24V接入;
COM上接0V,X0  X1上接+24V就有信号了;
或COM上接+24V,,X0  X1上接0V也会有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