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6):
现在的新建的饲料厂有几台大功率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功率在37-132KW之间,都没有接地线,电机和钢构连接在一起,没办法,自己水平太低,人家是设计师,我只是想知道这样合理吗?大神帮忙分析下原因!

网友A:
电机和钢构连接在一起,钢结构应当是接了地的。

楼主:
车间是6层的钢构塔楼,电机直接固定在钢构上面,没有接地线,然后是钢构和电柜的地线连接的。这样可以吗?

网友B:
应该要接地的放心安全些

网友C:
根据安全第一的原则,无论何时电机都应该接地。毕竟它是最直接的带电体。

网友D:
接上比没有接好。

网友E:
啊?钢构与电气柜的地连接?那钢构的塔楼地基是钢构的吗?有多深?如果是埋在地下的,那就罢了,如果地下是水泥,钢构是放在地面的,那...,雷雨季节打雷闪电。。。。,太吓人。

网友F:
不论什么情况下,电机都应该安装接地线,直接接地线的电阻绝对比钢结构体小,安全系数高。

网友G:
接地是有必要的,地面和基础浇注的时候就把接地镀锌扁铁浇在下面。

楼主:
现在不说应该接地线的情况啦,施工方估计是想节约成本啦。
现在的问题电机37-132KW不接地线行不行,在哪些条件下可以不接地线?

楼主:
这家在饲料设备行业也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在全国建了几百家饲料厂,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H:
“现在的问题电机37-132KW不接地线行不行,在哪些条件下可以不接地线? ”电气安全是靠预防,所以从安全出发,37-132KW的电机一定要接地线,只有放在销售门面及仓库里的可以不接地线。施工方说再多的理由也是站不住脚的,只有补接地线才是负责任的做法。

楼主:
他们一说就说自己品牌多牛(确实是国内饲料机械行业数一数二的企业,曾收购美国英格索兰在华投资的CPM公司),国内几百家工厂这样都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A:
可以查一下设计图的要求,及所采用的标准规范。
通常,接地线(PE)需单独敷设;另要求,金属构件需接地。

楼主:
没有资格看设计图,不知道具体设计图是什么样的,但电气原理图上面的地线是用E表示,不是我们常见的PE表示。

网友I:
不论什么情况下,电机都应该安装接地线

网友J:
按照规范来讲:电机一定是要接地的,电柜的接地可以利用钢结构厂房的钢结构件作为接地体引下线,然后钢结构体厂房须有良好的接地.电机接地与电柜接地连在一起,然后电柜与钢结构体连在一起.

网友K:
同意16楼说的

网友L:
不接地当然也可以,或者就近接地也可。

网友M:
短时的实验运行可以不接。接地是有一套严格的规范。不接就是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

网友N:
带电设备没有说不用接地保护线的。只是看用什么的方式接而已。

网友O:
回复 网友A:
对,只是变相接地。但是能不能取代接地呢

网友E:
电机电位就是地电位的状态下,也就是电机外壳对地电阻小于4欧姆时,不用单独接地,因为电机外壳已经被接地了。

网友P:
如果电机外壳通过钢构能够和大地有良好的导电性就应该可以的。

网友Q:
钢架有非常好的接地的话,可以不另外接,当然,接地就更好

网友R:
老弟,你现场是不是少敷了一芯电缆啊?电动机都是要接地的,这个毋庸置疑,一旦出现漏电情况会发生人身安全的,所以必须接地,这个没有疑问。其次,如果你说的是少了电缆里的接地线(黄绿色PE线)那么导致没法接到电动机接线盒里的接地端子上了,那么最好再另敷一条单芯电缆过去,如果还不行,那像你说的就近找了钢结构接了,那么就要看你全厂是不是统一接地了,其实你接地线在配电柜那端,它也是接在接地母排上的,如果全场一个共用电气地,且接地电阻达到设计要求的话,我认为可以。但是你的确认刚结构可以用作接地极。

网友S:
按照现在的安全用电规范你的电机是要重复接地的,因为现在的供电要求必须是三相五线制。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那也是应急的方式。不符合用电规范。

网友T:
什么狗屁设计,人家是为了省钱!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连电源总线都没拉接地线。也许所谓的设计师就是考虑到设备都是不锈钢结构的缘故。跟领导反应了,没什么结果!

在中国,什么都是领导说了算的,设计师是硬不起来的。所以中国的设备就不如流,让人不放心。有什么办法呢?

网友U:
测一下接地电阻值
如果≤1Ω没问题!
可以省了

网友V:
接上还是比较好

网友W:
呵呵,什么供应商?有这么牛?
让他们到国外,尤其是在欧美用一样的施工一下看看会有什么反映?外国人连控制变压器次级输出都接地来用,防止初级线圈与次级线圈击穿后高压串入次级线路导致触电,危及人身安全。
哼!在国内当爷,在国外当孙。

网友X:
引用 网友R:
老弟,你现场是不是少敷了一芯电缆啊?电动机都是要接地的,这个毋庸置疑,一旦出现漏电情况会发生人身安全的,所以必须接地,这个没有疑问。其次,如果你说的是少了电缆里的接地线(黄绿色PE线)那么导致没法接到电动机接线盒里的接地端子上了,那么最好再另敷一条单芯电缆过去,如果还不行,那像你说的就近找了钢结构接了,那么就要看你全厂是不是统一接地了,其实你接地线在配电柜那端,它也是接在接地母排上的,如果全场一个共用电气地,且接地电阻达到设计要求的话,我认为可以。但是你的确认刚结构可以用作接地极。
是否接地与如何接地,建议楼主参考电工特种工入门培训教材,其中第一章就讲到一个概念:
用电结构,用电结构分为TN-C,TN-S,TN-C-S,TT,IT,五种系统,在什么情况下该接地,如何接地,不用接地,如何操作工艺,里面有详尽的讲解,并不是说设备就一定要单独拉出一根接地线,举个例子,农村里一整间房子都是220的电,以前都是用道闸,相当于现在的熔断器,现在进步了,用的是空气开关,说的详细点,插座一定需要接一根底线吗,我家的一栋楼的电全部我一个人做的,最粗的线就是2.5,包括空调,为什么有的人家家里动不动就是6平的呢,负载分担没有设计好,为什么插座可以不用装第三根地线呢,这种情况是可以的,前提是电源进线端必须是漏保,扯远了,
综上所述,设计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怎么设计就会出现什么样的设计结果,接地还分单独接地,整体接地,混合接地,而不应该看到一个跟你印象中不一样的地方就认为别人设计的是错误的,学习了中国的课堂内容,还应该学习世界的,多去关注一下外网,现在有了互联网,一切皆有可能,没有IP有代理,没有秘书有翻译软件,等等吧……

网友Y:
百家争鸣

网友Z:
引用 网友N:
带电设备没有说不用接地保护线的。只是看用什么的方式接而已。

网友AA:
这个现场的很多电机不用接地线而是直接用接地扁铁连接在设备的接地上的起到安全接地的目的。

网友AB(2014-03-07):
楼主:你们的设备是哪家公司的?CPM、布勒、新德都不会这样做,是牧羊还是正昌你一定要注意的是粉碎机、振动筛、冷却风机要接地‘因为这些设备有减震胶绝缘’接钢架就可以。对已电机接地最好是接地(我也是做饲料厂我们所有电机都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