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6):
请问电机的绝缘漆会燃烧吗?电机烘干的时候温度控制在多少度为宜?

网友A:
曾见到的绝缘清漆,好像是不阻燃的。

网友B:
绝缘漆肯定有不同的等级。像耳机线用烙铁烫一下绝缘漆就没了。

网友C:
浸泡马达绕组的绝缘漆也是属于油漆范围,网上查询得出燃烧点大概是五百多度左右。
一般马达绕组的烘干,简易的会使用1000W的碘钨灯,进行手动调节灯与绕组的距离进行烘干。也可以到市面上购买专业的烘干炉。

网友D:
楼主看看电机修理工方面的资料好了。绝缘漆分等级的,

网友E:
达到燃点会燃烧

网友F:
看是多少度了。

网友G:
没有明火的话不容易烧起来。电机烤漆要严格按工艺要求执行,第一升温多少度,保持时间多少;第二次升温多少度,保持时间多久。这个有标准的。

网友H:
以前单位同事经常用碘钨灯手动调节烘干。

网友I:
会燃烧,我烘箱温度在260左右。

网友J:
这个还是真的没有在意!

网友K:
漆是可以燃烧的!

网友L:
只要是有机物,接触氧气,达到着火点,都会燃烧的

网友M:
只要达到燃点就会燃烧。

网友N:
用火一点就燃烧。

网友O:
引用 网友L:
只要是有机物,接触氧气,达到着火点,都会燃烧的
同意 在绝对温度下有机物都会燃烧的!

网友P:
电机的绝缘漆是和电机的绝缘等级分为A E B F C其它的允许温升差别很大,但在好多绝缘材料也有温升范围超过它绝缘就会破坏甚至燃烧,没有绝对的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