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通讯

楼主(2014-01-27):
最近碰到一问题"三菱FX2N系列plc与上位电脑通讯采用USB-SC-09电缆,电脑上用FXGP-WIN-C软件怎么也无法连接(通讯COM口设置没问题,驱动也没问题,)但是用GX Devioper软件则可以进行通讯,为何?

网友A:
呵呵;你买的时候卖家没有给你讲过?
可能你买的是3、40元的那种;
如果你在同一卖家那多花几十元钱,就可以买到FXGP-WIN-C软件也可以用的那种了;

网友B:
与你说的情况恰恰相反,我的一只PLC(国产仿)在台式机的232通讯口上,可以用FXGP-WIN-C软件,也可以用GX Devioper软件。
但用USB-SC-09电缆时,只能用FXGP-WIN-C软件,当采用GX Devioper软件时,就无法通讯。

网友C:
尝试再换一根通讯电缆试试看。

网友A:
呵呵;里面用的芯片不同;卖家一般都会标出那种不支持FXGP-WIN-C软件的;

网友D:
学习了,通讯电缆根据使用的软件不同,还会出现有的能用有的不能用,实在遗憾这种电缆的制作。

网友E:
就是。。我用的都是通用的。反正三菱的编程线都通用。驱动装上。

网友F:
有没有可能需要把COM口的驱动卸载再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