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7):
对于PLC编程,一般做工控的人都会,有经验的人也许对一些小小的技巧算不上什么,但对于生手来说,那可能是要很长时间才能体会得到的。
1.在编写数据转换的时候,特别是步进伺服的位置或速度切换的时候,一定要给一个缓冲时间,不要写那种无缝对接的程序,如果无缝对接,常常会出错,位置可能会产生走不准。一般来说应该要给一个0.05s以上或者大于二个以上的扫描周期。
2.位置控制指令,在每次回原点或者启动瞬间,最好是把当前位置清零。否则也会产生位置误差和累计误差。
3.位置控制在回原点的时候,一定要用回原点指令,不可以走数据。
4.位置控制时,尽可能的用绝对位置控制,不要走相对指令,绝对位置对于编程来说,也比相对位置控制简单好用。
5.位置控制时,最好用脉冲+方向控制。尽量不要用双脉冲。
6.手动和自动程序分开写。做成一个程序块的方式。
7.有用到上升沿或下降沿的时候,触点一定要放在输出线圈的后面,否则会扫描不上或者不稳定。
8.一般感应开关,特别是气缸的磁感应开关有一个感应区域,执行时,一定要给一个0.1s以上的时间。否则可能会产生机械没有到位,而程序就开始执行下一步了。
9.精密传感器,特别是数字测量的,不要机械到位后立马检测,这个时候检测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不准确的,也同样是要给一个缓冲时间。
10.程序越复杂,操作越简单,这样的机器现场操作员是最喜欢用的了。别人要求程序简单化,我的要求是复杂化,智能化。
11.并不一定非要用上高级指令,一般来说达到要求就可以了。

网友A:
好经验,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B:
非常有用的经验。

网友C:
呵呵,总结的都是做技术的精髓呀。
赞一个。

网友D:
程序考虑越周到,操作越简单

网友E:
楼主的经验总结的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F:
程序复杂化,操作简单化

网友G:
版主写的不错啊,感谢分享心得!

网友H:
10.程序越复杂,操作越简单,这样的机器现场操作员是最喜欢用的了。别人要求程序简单化,我的要求是复杂化,智能化。

第十条说的非常赞同,同感同感啊

网友I:
言之有理受益匪浅

网友J:
5.位置控制时,最好用脉冲+方向控制。尽量不要用双脉冲。
7.有用到上升沿或下降沿的时候,触点一定要放在输出线圈的后面,否则会扫描不上或者不稳定。
这两条有点质疑,还有第9条还没涉及,其他表示赞同!

网友K:
第七条,同表疑问。

网友L:
引用 网友F:
程序复杂化,操作简单化
正解,曾经做过一个工程师的助理,他给我上的第一课就是很简单的逻辑程序控制,用高级指令一个皆可以解决的,他非要我用逻辑指令一大堆,只要是按钮,传感器,都必须考虑波动的瞬间会不会发生什么,逻辑思维的缜密是很关键的。

网友M:
好经验,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N:
看似简单的东西,是需要功底的积累的,辛苦了

网友O:
其它程序无论是复杂还是简单,逻辑是一定要清晰才行

网友P:
经验之谈

网友Q(2014-02-28):
你好:
   写的深有体会啊,谢谢

网友R:
要慢慢应用到我们程序里

网友S:
都是做技术的精髓呀

网友T:
好经验啊 学习了

网友U(2014-04-13):
胜读十年书啊,Thank you very m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