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的问题

楼主(2014-01-27):
有个项目,有5个模拟量信号和1个绝对式编号器,其它输入输出若干,因为条件比较恶略,选择用西门子S7-300的PLC,请帮忙选个型,最好留个QQ什么,指导一下!

网友A:
CPU用312或313c就可以
+5

网友B:
其实200也能实现了,如果不考虑成本 的话,可以用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