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7):
我刚买了西门子编程线,找到公司一个旧机台S7-300测试,可以找到PLC设备,但上传下载工具栏都是灰色的,发现没有MMC卡,是不是一定要有MMC卡才行?请教了

网友A:
05年前生产的MMC卡不是必须,05年后生产的MMC为必须。

楼主:
引用 网友A:
05年前生产的MMC卡不是必须,05年后生产的MMC为必须。

Regards

请问
除了订货号外,有
N117和SC-N8E77249
哪个可以判断生产日期?

网友B:
直接看外观就知道了   插扁扁的SD卡样的是新款 上面没钥匙开关  老款的上面 有钥匙开关 存储卡是大卡

网友C:
这个卡应该有,没有不行。我们用S7 200都买卡,有卡特保险,程序不会没。

网友D:
现在买的都要配有存储卡的。

网友E:
必须有MMC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看外观就知道了   插扁扁的SD卡样的是新款 上面没钥匙开关  老款的上面 有钥匙开关 存储卡是大卡

我的就是你说的那种老款了,如果电池没电,程序丢失,是不是 上传下载工具栏就是灰色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肯定设置有问题,正常的话即使不在线也有那个下载的 你要选中BLOCKS  才好下载 你的PCPG接口选好了吗

网友F:
这种老款的接口是这样的,不需要插卡;

网友G:
不是普通的MCC卡,格式不一样

网友H:
你的型号时多少呀?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
现已连接完成。
之前出问题主要原因是CPU是老款,编程软件用的是V11,V11不认老型号。
改用V5.5就正常了。
另外,老款S7 300不需要MMC卡。

楼主:
还想请教一下各位
这种老款的有办法加密吗?
我想测试一下如何解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