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7):
没有3844之类的吗?靠什么起振?我把开关管      拆下来量脉冲电15v无变化

网友A:
开头电源一般按驱动方式分两类,一类是它激式,如你提到的3844,一类是自激式多见为分立元件组成,建议先弄清楚开头电源类别。

楼主:
没看到3844,只有两个三极管

网友B:
这是自激式的吧,开关管又做震荡管。

网友C:
n2用的是3842呀!
怎么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台安n2    220v0.75kw的有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激的  把开关管拆下来怎么看它有没有工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