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8):
我们用的断路器(小空开)是否具有漏电保护功能?
就是工业设备常用那些施耐德、德力西、正泰的小孔开!

网友A:
漏电保护器具有空开保护功能,空开不具备漏电保护功能。

网友B:
你要看是什么型号的,也有漏电型的。

网友C:
通过外观和大小可以判断,带漏保的体积大一些。

网友D:
这个分辨很简单的,看下有无实验按钮就知道了,既然称空开应该就是普通的断路器,不带漏电功能的。

网友E:
漏电保护和空开两码事,漏保一般带空开,空开就不带漏保

网友F:
漏电保护和空开两码事,漏保一般带空开,空开就不带漏保 .说的对,正解。

网友G:
不带漏电保护的小型断路器,它的全称是:无熔丝断路器。
就是说,它只有过流保护,过流断开的功能,无熔丝就是自动恢复的意思。

网友H:
常用的DZ47系列不带漏电保护功能。

网友I:
断路器(小空开)没有漏电保护功能,但有带漏电保护的空开(有实验按钮)。

网友J:
漏保和空开不太一样

网友K:
普通空开不具有漏电保护功能,只能起短路保护,而且要选型合理

网友L:
同意楼上的,要选择带漏保功能的。

网友M:
施耐德、德力西、正泰都生产带漏电功能的,但选型时就要选才行

网友N:
不带漏保。如果是给临时用电接电或外来施工队接电,最好用带漏保的,像我们单位本来有带漏保的空开,后来被员工偷走了。

网友O:
嗯,可通过型号或外形判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