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8):
想用三菱PLC做一个这样的控制器,控制4个灯自动循环,要求是灯1亮,234灭,灯2亮,134灭,灯3灭,124灭,中途有一个灯不亮,程序不能往下循环。有师傅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A:
用不循环的移位指令不就可以实现吗?

网友B:
如果还要检测灯亮不亮就有一定的难度了。

网友C:
不检测灯亮不亮就好办。

网友D:
楼主这是考试题?
现实中这样搞的话很麻烦的,灯亮不亮怎么判断?人工查看吧,还是机器自动检测?
灯不亮有很多情况,要么灯线断,要么触点断,要么灯自己烧了。
呵呵,为每盏灯都安装上亮度传感器吧

楼主:
SORRY,SORRY,是我没把目的说清楚,我意思是控制4个或多个负载,如果其中某一个负载没动作就不能向下动作,程序停止,我是做电子类维修的,初学玩PLC,有师傅写个完整梯形图学习学习更佳,谢谢

网友E:
把你邮箱发过来,我给你写程序

网友E:
你把控制要求说清楚点,这几台设备是分别控制还是自动控制,自动控制的话是用时间循环还是限位控制循环

楼主:
谢谢~,我是刚学玩PLC,搞个东东是想它有如风扇的那个按键换转速功能,要求是要它能从1转入2从2转入3.。。。。当上一级不工作,程序停,能有报警功能更佳,我想用触发式控制,不用定时,上一级触发下一级。

网友F:
搞电子的为什么不用单片机

楼主:
谢谢7楼师傅,我邮箱zhangyueiyi@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