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8):
最近一个控制采用了西门子PLC   224 XP CN,需要三路模拟量输入,所以选择了EM231模块。结果按常规方法,把EM231模块接好后,模拟量数值总是不正常。
 请问224 XP CN 与EM231连接时 可不可以不用自带的模拟量输入,而直接用EM231模块输入,这样是否可行?可行的话需要怎么接线?在接4--20mA的压力变送器的时候,空置的自带的模拟量输入端需要并联500欧电阻码?

网友A:
不用的端子短接起来 拔码开关拔到你想要的位置信号类型 就可以

网友B:
1楼正解。这个与自带的模拟量输入用不用没有一点关系。

网友C:
空闲的输入通道直接短接,不需要并接500欧电阻,模拟量不准的话,请你参考S7-200系统手册。

网友D:
呵呵;应当是你地址搞错了;
XP型的自带的模拟量地址为AIW0 AIW2;
如果你用EM231第一路地址为AIW0的话,肯定是测不到的;

网友E:
没有共地吧!

网友F:
不用的端子短接起来---什么原因?

网友G:
用哪个模拟量都可以
plc本身的模拟量是电压信号的
模拟量编程注意极限和具体的地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