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8):
学c,c++,c++buider。

网友A:
你是在线编辑模式?软件和PLC没有通讯成功
你新建个工程,用编辑模式写程序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如果您希望使用F4转换程序且不写入PLC,那么您需要按如下图在TOOL——Option中设定:

否则您需要链接实体PLC。

楼主:
是一个旧程序,我想添加一段,但是不管添加什么,就是不能编译,一点编译就出现这个,其他的程序的都可以改,就这个不行。就是写入模式,在线编辑模式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如果您希望使用F4转换程序且不写入PLC,那么您需要按如下图在TOOL——Option中设定:

否则您需要链接实体PLC。

楼上正解,谢谢!

网友C:
不知楼主软件是不是新装的,如果软件安装不正确,也会出现不能编译的现象。我亲身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