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9):
我们公司有几台设备是自助研发的,以前负责编写程序的电气工程师离职了,现在领导让改进生产工艺,plc程序和触屏程序都要修改,我把触屏内的程序上传到电脑上后,文件为xob格式,无法打开,在进行反编译时提示密码错误,我和当时设计这些设备的电气工程师打电话,他说没有设置密码,可能设置了禁止反编译,有什么办法可以解除吗?(触屏型号为威纶通MT8070IH)

网友A:
请你仔细看下使用手册研究一下,维纶触摸屏是可以反编译的。

网友B:
一般每个人都会备份程序的吧,毕竟是劳动成果来的。

网友C:
他说没有设置密码,可能设置了禁止反编译.
1.既然他这样说,肯定是不能编译了。
2.设计的人,肯定有自己编的源程序,不过一般是不会给的。(从他设置反编译的情况来猜)

网友D:
呵呵;离职时你们没有把所有他搞的程序分类备份起来,只能说你们工作没有做到位;
现在只能重新编写了;

网友E:
找高手来解决吧

网友F:
有那时间琢磨反编译怎不重新编一个呢

网友G:
上传xob格式文件来帮你看看

网友H:
就是将XOB文件反编译啊,这个可以有

网友I:
建议不用这个牌子的触摸屏,

网友J:
禁止反编译是常用的功能,不然工作成果怎么保护

网友K(2019-04-13):
各位大师,看一下这个禁止反编译是否可以破解,宏指令不可丢失

网友L:
叫他把原程序发给你吧

网友M(2021-08-26):
在论坛上我记不住你的名字 不过看到这个踢球的图像就知道是你大神 膜拜

网友N(2022-01-07):
xob解禁有破解软件,而且不用钱,但宏指令丢失!也有高手能完整破解,但最少要500块大洋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