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30):
一台西门子430变频器45千瓦的,由于是备件,长时间存放(近一年)没用,存放前是完好运行的。今天再装上却开不机,说明书提示长时间存放需充电,可是冲了一天还是开不了机。请各位师傅帮帮忙。

网友A:
不能开机,什么现象呢?介绍一下。变频器的面板显示的是什么?

网友B:
面板有无显示,或者故障报警,无法启动?测一下直流母线电压有木有?

楼主:
面板就是几个断续的横杠,断电一会才会消失,同时机器里面有继电器动作的声音,送电不开机,风扇也不转。

网友A:
哦,那是变频器有毛病了。显示器不应该是断续的横杠,而应该是数字0就是正常的。

网友C:
其实你这问题也许很简单,能听到变频器内部继电器动作的声音,说明控制板逻辑是正常的,显示不正常,IO板或者显示器接触不良所致!

网友D:
有故障了;
对于长时间不通电的变频器,尤其是旧的大功率的,如果380V等级的,如果有条件,可以先用AC110V通电半小时以上;
然后换成AC220V再通电半小时以上,最后再接入AC380V的额定电压;

楼主:
版主你好;确实是旧的变频器,拆下时是好的。是380V,45KW,现场有AC110的三相电源,但没有220V的,现在是开机面板出现“- - -,- -”内部有继电器动作声,风扇也不转,而另一台正常的是开机出现“- - -,- -”几秒,继电器动作,显示屏变成数字,同时显示屏变亮。可以先通110V半小时,直接通380v吗?谢谢版主。。。。。

网友E:
楼主你都已经通电一整天了,还要渐进式给电容充电?不必了。
变频器现在的显示面板能显示数字了吧,按面板按钮进菜单看一下,正常不?正常的话可以接负载试机。

网友A:
通110V的时候,显示器能看到数字吗?如果能看到数字,就把他设置到r0026(看看他的显示值是否稳定)=1.35*110,如果稳定,可以直接给到380V(单相)再充电,再看r0026,待其稳定后,再将3AC380V接入,再充电。直至ok

网友F:
还是送修吧,电气这东西用着不坏摆着反而坏

网友G:
K版主给的方法可以试一试,变频器放久了,放置的环境也有影响。

网友H:
电气这东西用着不坏不用反而坏。

网友I:
很有可能是变频器程序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