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 头一炮

楼主(2014-01-31):
天车。施耐德71 110KW,电机90KW 主起升。 在使用过程中电阻线接地,造成变频器内部电路板冒烟。联系客服说制动单元烧毁了,可是我拆了半天,也没发现制动单元啊。我倒发现和电阻连接的一个有3个接线柱的东西,长方形,白色的。这是什么模块,是晶体管 ?

网友A:
光说呀,没有时空概念,拍个片子嘛,看看是啥玩意儿?大过年的,设备事故很烦人呦。

网友B:
还是上张照片吧。

网友C:
看描述不是太清楚!图片呢。

网友D:
听我同学说,他单位有个彪子,10KW电机没电线,结果那哥们来了一句,没事,这里有两根电话线,我们接上用嘛……顿时无语。

楼主:
稍等,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请你收看由工控论坛独家冠名播出的 大年初一 头一炮

楼主:
这是控制部分,和电阻器连接的那个三个接线柱的那个东西也坏了,但是不知道叫啥。

网友E:
你很幸运哦

网友F:
看不清楚,样子像贴片2级管

网友G:
还好!
不幸中的万幸!
伤的还不重

网友H:
回复 网友D:
哈哈,太有趣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第一张图片是什么呀?开不太明白,最好来一张全景图,再来一个这种微距的。控制电路芯片都掉皮了?那个六脚芯片是光耦吧。

网友B:
第一张像是刀开关。

网友I:
这初一值班的真是...

辛苦了!

网友J:
板都烧糊了,还是有办法维修继续使用的。
烧糊的面积不大,主要是功率电阻部分,可以用电线焊接悬空后溶胶固定。
另外是制动单元线路走向或者绝缘保护不良导致接地的吧,改善一下吧,再犯第二次就不好了。

楼主:
第一张是制动电阻

楼主:
我想知道 和制动电阻连接那个东西是什么啊。 白色的。长方形,3个接线柱。中间的接线柱比两边的高。??

楼主:
这东西在变频器里面。 是什么模块吗》 还是晶体管。

网友K:
回复 楼主:
三极管或者mos管

楼主:
我在网上找到图片和IGBI模块 长的特别像。

网友L:
你修不了,建议送外修。别越修越坏。

网友M:
烧的也挺多的,维修起来估计也很费事。

网友N:
修下问题应该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