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W15-400的故障分析

楼主(2014-01-31):
我们的这个断路器是用来做馈出用的,所带设备是两台75KW电机,有一天电机的保护器突然显示缺相,经查却发现电源电压才100V左右,怀疑断路器有问题,经过检查发现了断路器的触头都烧没了!别说了,想想都后怕,还好发现的早,要不然要出大事了。上照片……

网友A:
电机保护器起作用了。

楼主:
是的,保护器还是比较牛的。

网友B:
两台75KW的马达,可以换成质量好一点的315A的塑料外壳式空气开关。
马达的保护至少用热继。

网友C:
触点接触不良引起。

网友D:
看图片烧的是厉害了啊。

网友E:
触头都烧了啊。

楼主:
其实,干工作没有什么技术上的高低,就是工作的“细致”程度!如果粗心的人可能就等出事故后才能知道!所以搞技术也是来不得半点粗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