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31):
一台富凌D130M(0.75KW)变频器,调速至给定转速后2分钟左右,速度下降到极低速,并一直保持低速。并不再受调速控制。不知何故,望高手给于指点。谢谢!

网友A:
这个要分清情况才能判断,首先频率是取用什么控制方式,按键,电位器,数字,等等。应该不能找出。

网友B:
我遇到这种情况最常见的问题是电机过载了,或者变频器过载了。导致交流异步电机转速下降。跌至极低转速。

网友C:
先软后硬,查看参数以及恢复出厂,再修硬件。

网友D:
如,一楼所说,问题说的不清楚,人家帮不了你!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的回复!我想应该是变频器问题,因为同一台机有5台一样的变频器,我同其它变频器调换后机器运转正常。控制面板上的调速电位器调整时显示屏上的读数也能正常显示。

网友B:
既然这样,是变频器的问题,那就直接找变频器的制造商,寻求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