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升沿指令

楼主(2014-01-31):
欧姆龙PLC编程软件CX-P梯形图如何输入上升沿指令???

网友A:
没有用过欧姆龙的
这个应该在手册上有吧

网友B:
看一下吧。

网友C:
能离线模拟的PLC型号才有梯形图输入上、下升沿指令功能,如CP1E、CP1H等,没有的CPM1A、CPM2*等

网友B:
回复 网友C:
CPM1A也是可以的。

楼主:
能说一下具体步骤吗?我打开软件后没有找到,还是要用DIFU指令输出一个继电器后再用这个继电器的触点,现在我想直接使用输入继电器的上升沿!!!

网友B:
刚才试了一下,显示编程错误。
那只有使用DIFU指令了。

网友D:
CPM1A CPM2A等用DIFU
CP1E CP1L CP1H这些可以用4楼的方法来输入

网友B:
确实CPM系列的不行。可以编程但显示出错。

楼主:
哦,谢谢各位了!欧姆龙的PLC没有用熟!!!

楼主:
哦,谢谢各位了!欧姆龙的PLC没有用熟!!! CPM1A的一直不能输入今天才搞明白了!我开始一直以为是软件包的问题!!!

网友C:
能离线模拟的PLC型号才有梯形图输入上、下升沿指令功能,如CP1E、CP1H等,看看下面动态截图。
CPM1A、CPM2*等没有梯形图输入上、下升沿指令功能,看看下面动态截图。

网友E:
先编入条件,输出点功能块,再键入DIFU和地址。

网友F:
可以按@ld就好了  就是按住shift+2这个键,比如@ld0.00就好了。

网友G:
   OMRON的多样化,哎.

网友H:
是这样的。。我用CPM1A的就是用DIFU指令的。。。不能直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