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01):
请问两台三菱FX-2N的PLC之间怎样进行相互通信,还有和电脑怎样连线

网友A:
配二个FX2N-485BD通讯板;

网友B:
三菱FX系列有专门的485并行连接或是N:N网络,很方便
你可以看下三菱FX系列通讯手册,里面有接线说明及程序样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两台三菱FX-2N的PLC之间怎样进行相互通信,还有和电脑怎样连线
配两个FX2N-232BD或者FX2N-485BD
协议选择:
1:无协议,也就是自定义
2:计算机链接协议

网友D:
PLC和电脑通讯简单
用编程电缆或者232BD 422BD模块也可以的

网友E:
可以用N:N网络,用485BD扩展板

网友F:
加两个485B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