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电钻

楼主(2014-02-02):
手电钻也有碳刷。难道手电钻电机是直流的。但是电源是220V的啊。网上搜索了一下,叫交流励磁电机,也有定子和电枢,并且串联。通过改变两端的零火线,时其实现正反转。对吗》这样子说。

网友A:
串激式电机

网友B:
4种励磁接线方式:
(a)他励式     若励磁绕组不与电枢绕组联接,励磁绕组单独由其他电源供电的直流电机称为他励式直流电机。   他励直流电机电枢电流Ia和负荷电流If相等;
(b)并励式     顾名思意,励磁绕组与电枢绕组并联,称为并励式直流电机。     并励式直流电机的电枢电流Ia。励磁绕组流过的电流为If ,经过负载或电源供给电机的总电流为 I,三者须满足以下关系:    直流发电机:Ia =I+If   直流电机:Ia =I-If
(c)串励式     励磁绕组与电枢绕组串联再接通直流电源称为串励直流电机。由于串励式直流电机作为发电机用时,其电压大小随负载变化而有较大的变化,故一般不用串励式直流发电机,只作电动机使用。串励式直流电机广泛应用交通运输。   串励式电机:Ia =I=If
(d)复励式    复励式直流电机上有两个励磁绕组,一个和电枢并联,一个和电枢串联。     复励式直流电机的串励绕组产生的磁势与并励磁势方向相同时称为加复励(或积复励);     两者磁势方向相反时称为差复励(或减复励);     加复励和差复励比较,应严格按要求接,实用中加复励用得较多。

网友C:
改变两端零火线不会是其改变正反转。

网友D:
2楼回答得很全,支持个!

网友E:
2楼介绍的很全面,值得学习。

网友F:
手电钻采用的是直流串励电机,为什么?因为串励电机最大的特点是电流越大,输出转矩越大,转速下降,这个驱动特性对电钻负载太合适不过了。至于为什么是交流输入?在电源进线以后加一个整流模块或者二极管,很容易的事情呦。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样说来,手电钻的电机是直流串励电动机

网友F:
回复 楼主:
应该是这样,只有有碳刷的那种,都是直流串励的模式,低速大扭矩是他的特点。

网友G:
只知道有专门卖手电钻的碳刷的。

网友H:
手电钻电机是串激式电动机,属于交、直流电机。

这种电动机的整流子称为换向器,它具有改变电流方向作用,在交流电中相当于整流器(俗称整流子),具体工作原理你们可以找直流电机相关资料学习。

网友I:
手电钻交直流两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