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02):
转矩提升功能是增加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以使电机的输出转矩和电压的平方成正比的关系增加,从而改善电机的输出转矩。改善电机低速输出转矩不足的技术,使用;矢量控制:,可以使电机低速,如(无速度传感器时)1HZ(对4极电机,其转速大约为30r/min)时输出转矩可以达到电机在50HZ供电输出的转矩(最大约为额定转矩的百分之150)。对于常规的u/f控制,电机的电压降随着电机速度的降低而相对增加,这就导致由于励磁不足,而使电机不能获得足够的旋转力。为了补偿这个不足,变频器中需要通过提高电压,来补偿电机速度降低而引起的电压降。变频器的这个功能叫做(转矩提升)。转矩提升功能是提高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然而,即使提高很多输出电压,电机转矩并不能和其电流相应的提高。因为电机电流包含电机产生的转矩分量和其它分量(如励磁分量)。(矢量控制)把电机的电流值进行分配,从而确定产生转矩的电机电流分量和其它电流分量(如励磁分量)的数值。(矢量控制)可以通过对电机端的电压降的响应,进行优化补偿,在不增加电流的情况下,允许电机产出大的转矩。此功能对改善电机低速时温升也有效。

网友A:
变频器对电机的控制,一般都是两个部分的合成,第一个参数是输出电压的频率值,这个是控制电机转速的参数,还有一个参数就是输出电压的大小了。电机的实际转速越低,其需要的电机驱动电流所需的电压值就越小,转速越高,电机驱动电流所需的电压值越高。如果电机转速超过了电机额定转速,那频率值继续增加,而驱动电流所需的电压就不要再升高了,维持恒定即可。否则电机就要过电压而过流放炮了。

不管是V/F控制,还是矢量控制,对变频器输出而言就是频率值和电压值这两个参数起作用。前者决定着电机的运行转速,后者决定着电机的驱动转矩(或驱动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对电机的控制,一般都是两个部分的合成,第一个参数是输出电压的频率值,这个是控制电机转速的参数,还有一个参数就是输出电压的大小了。电机的实际转速越低,其需要的电机驱动电流所需的电压值就越小,转速越高,电机驱动电流所需的电压值越高。如果电机转速超过了电机额定转速,那频率值继续增加,而驱动电流所需的电压就不要再升高了,维持恒定即可。否则电机就要过电压而过流放炮了。

不管是V/F控制,还是矢量控制,对变频器输出而言就是频率值和电压值这两个参数起作用。前者决定着电机的运行转速,后者决定着电机的驱动转矩(或驱动电流)。

很专业

网友A:
哦,变频器用多了,只要注意观察,自己会有所体会的。往往变频器的制造商会在变频器的参数中编制了许多的控制“宏”,大家直接用“宏”模式,因此不易察觉变频器对电机控制的普遍规律。因此各种的“宏”就显得有些神秘了。什么矢量控制、直接转矩控制、可编程的V/F控制等等。不管这些“宏”的算法如何,到了变频器的输出,就是两路给定的合成,一路是频率给定;另一路是电压给定。频率大小决定电机转速,电压大小决定电机的负载驱动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哦,变频器用多了,只要注意观察,自己会有所体会的。往往变频器的制造商会在变频器的参数中编制了许多的控制“宏”,大家直接用“宏”模式,因此不易察觉变频器对电机控制的普遍规律。因此各种的“宏”就显得有些神秘了。什么矢量控制、直接转矩控制、可编程的V/F控制等等。不管这些“宏”的算法如何,到了变频器的输出,就是两路给定的合成,一路是频率给定;另一路是电压给定。频率大小决定电机转速,电压大小决定电机的负载驱动力。
那请教一下,驱动电机的电流是受电压控制大小的吗?
如果超过了额定转数,电压保持不变,那电流也不变了吗?

网友A:
哈哈,把我问住了。

我以为,变频器带电机的系统,在超过额定转速以后,应该是电压维持不变。此时随电机频率的增加,电机的等效阻抗发生变化(随频率升高而增大),所以,电机的电流相对会降低(尽管电机的供电电压维持不变)。由此实现弱磁升速的恒功率特性。

正是因为交流电机的输入阻抗随电机供电频率变化而变化的特点,才有了V/F特性的调速方法。也由此说明,电机的等效模型是不是准确,对于变频器控制是不是适合受控的电机,有多么的重要。

当然,电机的制造材料和结构,都是允许电机端电压升高一个范围的,因此,为了实现电机恒功率范围更广泛,只要变频器的输出电压能升高,弱磁升速的起始点可以偏离额定转速更远一点也是允许的。取决于电机制造商给出的技术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