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02):
来到一个新厂,这个厂的大部分老机子输出供给的24v电源都是由变压器和整流管提供的,实际输出只有19点几伏。上次一个机子出了问题,老是有误动作,换了一个整流管,把输出改到3.6v和36v之间再量整流输出有25V,改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故障了。于是乎就想用变压器和整流管代替直流电源到底好不好,自己以前用的开关电源也是老坏,究竟哪个稳定性强并且划算,有这方面经验的可以交流一下意见!

网友A:
个人认为在质量保证的前提下,是一样的。

网友B:
首先要清楚DC24V的稳压电源是什么机构的?稳压电源一般都是能把输出电压和电流纹波控制的很小,而仅仅二极管整流的DC电压纹波没有控制,是自然的,交流成分比较大。

网友C:
变压器经过降压二极管整流是最早的整流方法,经过滤波滤去交流成分,直流才比较平滑。

网友D:
一般来讲,要提供直流24伏的整流电源,变压器的次级输出要求28伏。
如对电源波纹要求高的话还是用直流电源的好。

网友E:
怎么说呢,看你设备对电源的要求高不高,如果不高的话用变压器变压,整流后加电容滤波用的还是可以的,我在设备上用了很多,比如步进电机驱动器。

网友F:
楼主24V电源带的是什么负载?
有供电给PLC或者传感器和触摸屏对吧。如果低压负载只是纯线圈与电阻性的负载,大可以用传统的控制变压器供电。但是如果是涉及到信号采集,信号处理的负载,还是用开关电源的好,毕竟能稳压,能排除电源波动的直接干扰。所以人们发明了开关电源。
有的开关电源能用上一年半载,有的却频繁损坏,都是有原因的,呵呵。

网友G:
可以,为了直流平滑可以增加滤波电容的容量。

网友H:
看你的具体要求 用线性电源要用好变压器,整流桥,滤波电容做,用开关电源寿命很长啊,我用的台达,电盛兰达,眀纬,上海衡孚,西门子,菲尼克斯等都不错的,价格自己看吧,选择合适你的,西门子和菲尼克斯的太贵。。。

网友I:
原来的变压器.整流管,再加上个电解比较好

网友J:
看负载来的。如果是控制电磁阀就用变压器。其他的还是用开关电源好。毕竟开关电源出来的直流电质量要好上很多。开关电源经常坏要么质量不好要么满负荷运行。

网友B:
开关电源工业级的也很贵,但它的可靠性就没问题了。开关电源最大的亮点就是对输入电压的要求范围比较宽泛,模拟电源在这方面就差了。

网友K:
当然是开关电源好.

网友L:
变压器是老一代的产品了,如用开关电源代替就要知道变压器输出最大电流来放大一个等级选开关电源保险一些

网友M:
我感觉开关电源不错,过载短路连续工作性能都不错,输入电压很宽。我用过很多从来没发生过问题,有一次在垃圾站捡到一个已严重变型的5安开关电源居然好用,我用在电动螺丝刀上多年了表现非凡。您用的可能是大功率的吧。

网友N:
24V电源只有19点几伏,可查交流输入是多少,并注意电源内阻(如整流管性能不良、导体接触不良等);
以前开关电源没有发展起来,稳压电源不是必要时一般就不用。

网友O:
       测量总的直流电流大小,估计负载电流大,电源容量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