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的RR、RS指令

楼主(2014-02-02):
请教各位,三菱PLC中有一个RR和RS指令,本人不知道它的用法,想请教各位在梯形图上如何使用。谢谢

以上是由下面此名话引起的:当计算机欲将PLC主机设置为RUB或STOP时,可以采用RR(Remote RUN)及RS(Remote Stop)作为写入指令,同时此指令写入后,可以通过主机的RUN\Stop开关来解除。

RR和RS好象是远控指令,具体用法不清楚。

网友A:
RS是通讯指令,RR指令没听说过。

网友B:
RS是串行数据传送指令,RR没见过。

网友C:
是PR指令吧?如果是就是

网友D:
楼主所说的命令,应该是基于电脑与PLC连接以后,使用电脑上的编程软件对PLC的运行状态进行操作控制的命令。
实际上,这两个命令都是基于编程软件而存在的。也就是说,在软件的界面上,只需要用鼠标点击相关按钮,就可以改变PLC的运行状态。
呵呵,楼主把编程软件的功能命令与梯形图里面使用的命令搞混淆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答复,懂了。谢谢

楼主:
这是本人对上面做的程序:(VB测试成功,PLC硬件需在RUN状态)
Option Explicit
Private Declare Sub Sleep Lib "kernel32" (ByVal dwMilliseconds As Long)
Dim in_buffer As String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要求PLC停止
   MSComm1.Output = Chr(5) + "00FFRS0C1"
   Call stx_receive(in_buffer)
   Text1.Text = in_buffer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2_Click() '要求PLC启动
   MSComm1.Output = Chr(5) + "00FFRR0C0"
   Call stx_receive(in_buffer)
   Text2.Text = in_buffer
   in_buffer = ""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3_Click()'重启(先停后开,笨方法)
   MSComm1.Output = Chr(5) + "00FFRS0C1"
   Call stx_receive(in_buffer)
   Text1.Text = in_buffer
   in_buffer = ""

   Sleep 2000

   MSComm1.Output = Chr(5) + "00FFRR0C0"
   Call stx_receive(in_buffer)
   Text1.Text = in_buffer
   in_buffer = ""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Load()
   MSComm1.CommPort = 1
   MSComm1.Settings = "9600,n,7,1"
   MSComm1.PortOpen = True
End Sub

Public Sub stx_receive(in_buffer)
   Dim delay_time As Double
   Dim delay_start As Double
   Dim delay_chk As Double
   delay_time = 0.1
   delay_start = Timer
   Do
       delay_chk = delay_start + delay_time
   Loop Until Timer > delay_chk
   in_buffer = MSComm1.Input
   If Left(in_buffer, 1) = Chr(6) Then
       in_buffer = "OK"
     Else
       in_buffer = "NO-OK"
   End If
   MSComm1.InBufferCount = 0
End Sub

网友D:
回复 楼主:
呵呵,不错.
也还是用后台电脑控制的吧,梯形图好像不支持直接控制本机的运行状态,不过可以用中断暂时停机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