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时间值

楼主(2014-02-03):
用TK6070ip触摸屏修改FX1N程序里的时间设定值,要怎么写程序?望能得到各位老师的指导,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应先编写PLC的时间程序,然后再根据PLC内相应的地址去编辑触摸屏的时间地址,然后根据需要在触摸屏上输入相应的设定时间。

楼主:
谢谢,新年里有你热心的帮助,我马年定能马到成功.我的意思是PLC程序里OUT T0 K100要在触摸屏里修改这个100,数值输入按钮"元件属性设计,读取地址选T0未能成功,后将PLC程序改为OUT T0 D0和MOV K100 D0也不能用.如老师方便时能否给讲讲,最好能有PLC的梯形图和触摸屏的元件属性图.再次感谢!

网友B:
用D数据作为T的设定值,在TPC6070ip中链接设定D数据。

楼主:
在触摸屏上离线模拟可以,在PLC停机时,触摸屏上也能操作,PLC工作时又是程序里原来的数值.

楼主:
哪位老师能传一组用PLC控制的,触摸屏操作的星三角降压起动电路图,就是用触摸屏修改里面的时间T.

网友C:
会写星三角启动的程序
时间值换成可以设定的就可以了
比如原来程序 T0 K50
现在写成T0 D200
触摸屏上面数据设定原件,地址是D200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D:
OUT T0  D200
然后在屏上修改D200的值就OK;

楼主:
谢谢两位指导.我是这样做的,但就是不行.明天继续.明天见

楼主:
成功了,感谢你们.现还有一问题:触摸屏上启动PLC程序里的开关问题,程序里M0为启动按钮,M1为停止按钮,我在触摸屏里将M0设为ON,M1设为OFF或者ON,都只能启动,不能停止.为什么?哪里错了?

网友E:
这和你的程序有关,你直接用外部输入替代M1试试,比如X1代替M1。如果PLC仍然不能停机,就是你的编程错误。

楼主:
我是启动开关X0与M0并联,停止开关X1与M1串联.在PLC上能操作启动和停止.就是在触摸屏上不能.如在触摸屏上用ON/OFF按钮,功能选择交替型开关属性,按一次能停,但开关一直保持,需按两次,这样肯定不对,是哪错了?要象常规按钮一样,手按下时通,手松开时开关断开,需怎样设计?

网友B:
应该是你的启停按钮的功能错了,M0与M1按钮,数据对象值操作应该设置成 “按1松0”。如下图

楼主:
谢谢理解,我这用的海泰克和威纶,好象都没你那功能,问老师:海泰克和威纶有你那样的功能设置吗?怎么找?

楼主:
楼上的老师能再给讲讲吗?

楼主:
谢谢wangri耐心指导,成功了.工控论坛,值得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