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03):
怎么会出现软元件没有编号  用信捷PLC编的,梯形图怎么上传搞了半天,不能上传,上传步骤。。。。。

网友A:
不清楚,你是不是搞错了,应该是将程序下载到PLC吧。

网友B:
没有编号怎么能输入程序呢?
信捷PLC保密下载的应该不能上传程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画的梯形图,如何上传到我们的论坛上。

网友C:
用截屏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什么是截屏请教,电话

网友D:
用QQ截图工具呀,截图右键后另存为,或者楼主你上传程序也得

网友E:
不可能的?

网友C:
Print
Screen
SysRq
在键盘上找这个按键按一下,再打开系统的画图程序,粘贴后另存就把屏幕上的转变为图片了,再上传。

网友F:
如果你是用的Windows 7有截图功能在附件里可以找到,点击,截图,按鼠标左键截图然后保存。其它Windows程序用QQ截图或用其它截图工具。

楼主:
这是用QQ截图后,再上传的,原来是这样上传的。谢谢大家

网友C:
上面不是有编号么。